把u盘分成3个盘!!!!!

楼主(2010-11-15):
请问各位大虾怎么把U盘分成3个盘啊   我想把U盘制作成USB-CDROM和USB-HDD双启动的   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
最产工具也只能分成两个分区吧......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
直接用分区工具试试··记得能直接分

网友:
哇·U盘还能分成3个区???

网友:
请问如何把U盘制成光盘启动

网友:
         用量产工具就可以实现。不过不用分成三个盘,只要用分成两个分区就可以做到USB-CDROM和USB-HDD双启动。
     你先用量产工具,量产成USB-CDROM+USB-HDD。再用其它工具将USB-HDD做成另一引导盘。(如用晨枫工具箱)

网友:
用量产工具就可以实现,但要都能成功启动,好像不哪么容易。

网友:
我也想啊。。。可惜不会。。。直接分区有空试一试

网友:
这好像不是一般人能做到吧

网友:
你的优盘是什么主控?

网友:
U盘做成光驱USBCDROM,方法很多,基本都不好用

网友:
用DM可以!

网友:
好像用DM分区过后不能用呢

网友:
有的主控芯片支持量产三区的,有的不支持
我用的金士顿的,
主控芯片是SK6211的
用SK6211的量产工具,轻松分成三个区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我也只用自己的U盘分了两个,一个USB-CD和一个USB-HDD。不过好像量产工具是可以分三个的。下次有空试试,因为U盘天天都要用来装系统什么的。

网友:
没试过回去也试试

网友:
我用的MW6208的芯片,是2G的,分了三个区,第一个是CD-ROM,其它的两个是移动硬盘。可以用其它的软件,如USBOOK做成启动盘,

网友:
网络中现在有自动工具了

网友:
找相应主控芯片的量产工具才行吧

网友:
晨风的维护工具下到U盘就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   还行哦

网友:
你去····数码之家逛逛~~那里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
usb装系统,有些主机认不到镜像。

网友:
是啊,用量产吧。不过也很麻烦的

网友:
有的量产工具支持分成三个区,但是具体的就要看你用的什么主控的芯片了。建议你去数码之家这个论坛上去看看。这是个量产的论坛。应该可以帮到你。

网友:
你说的分两个引导我就搞不了了,给你推荐个吧,东西太大了上传不了。到网上下这个吧:杏雨梨云U盘系统V1.2_rsdown.cn.exe

网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