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6S花屏 显卡显存换了还是花屏修复

楼主(2010-11-15):
同行换过显卡美好,接手开机完全不亮,继续换显卡还是花,换显存还是花,加热北桥OK。
华硕

网友:
也不错,也在提醒着我们。

网友:
LZ 明白为什么加焊北桥好就不花屏了吗

网友:
新来的 不懂能说说吗?

网友:
估计北桥到显卡的数据线空引起的

网友:
是啊 显卡坏的太多 常常把北桥都忽略了

网友:
ASUS 这种现象还是挺多的,北桥虚汗和坏比显卡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