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学会换电池了,兴奋中,也莫明中

楼主(2010-11-15):
   6月收了个富士康590SLI的主板,今天找到几个件,装机箱里面,通电自动开机了,恩,正常,手动关机正常,然后断了下电,换到另一个显示器上,又自动开机了,郁闷,进BIOS,发现BIOS默认在按键开机的位置上,这是为什么那~~~~
   某位老师说,电池放下电,我把电池取下来,电压只有2.4,算了,直接换个新电池,问题解决

网友:
  换电池也这么兴奋     自己量一下就知道是问题   郁闷

网友:
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
没事做了,,炒作自己,,,

网友:
NV的主板电池没电而不上电的情况也常见。
你这是因为电池电压不足,导致BIOS不能正常记录上次关机时的状态,所以用默认的上电自开机了。
在COMS设置里面的电源管理里面可以把它关掉。

网友:
怎么这么像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很强大,值得表扬

网友:
学会换电池也是一种进步

网友:
换电池。。。下次俄换主板也发个来。。。

网友:
请大家发发慈悲,不要把一个未来的高手扼杀在强袍之中。
试问我们有几个人不是这样过来的?你一生下来就会换南北桥?
虽然是个小问题,但主板的维修已激起了LZ的兴趣,说不定基地过不了多久又多一高手!

网友:
根据我多年的灌水经验来看,LZ一定是在灌水!

网友:
虽然这问题有些莱。。不过传说中的高手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其实刚刚我也换了个电池,电池电压只有0.3V了- -
装系统GHOST完后就出现setuploader.exe出错,下不去了,换了好几张光盘,硬盘分区也好几遍,后来换了电池就问题解决了

网友:
电池好像太好换了
不过以前我真的不知道有些板没有电池不工作

网友:
晕死,这也可以!

网友:
LZ不知道写什么了 随便写写了

网友:
看把你兴奋的

网友:
现在是什么人都会修电脑了,第一次听说换电池,觉得希奇,过来学习

网友:
新手学习,换个电池也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