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E7数码相机不开机

楼主(2010-11-15):
三洋 e7数码相机不开机,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拆开测开机按钮无待机电压!发现电池供电保险烧断,换上好的问题依旧,开机按钮还是没待机电压!跑电路得知电池供电顺利到达电源控制芯片NEC 168801A 的供电脚,现在很需要NEC 168801A的引脚图,希望有的大虾们提供一下,网上真的找不出来!或者提供一下更好的检修思路和方法,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失望的告诉大家,确实是NEC 168801A电源管理芯片坏,接上电马上很烫!而且更失望的告诉大家,我搜遍整个淘宝网和电科门面都没这种芯片卖也没有这样的电路板卖!客户说是从台湾带过来的!!!无能为力了!#

网友:
嗯,很多机器,无法维修就是因为没有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