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点衰

楼主(2010-11-15):
一台接了台DELL inspiron 1210的上网本开机有密码,客户要求解密。拆开机器拔了BIOS电池,接电流表待机0.02A触发开机报F1,F2错还是有密码。只能刷个BIOS啦,把机拆出来拆下CUP板,摘了BIOS刷了个程序装好试机,靠!待机0.08A不触发。一头雾水晕死啦!没一点头序,那位大哥救救我呀!

网友:
唉,上次我也一样的。拆上网本后不触发。  上网本很担风险的。

网友:
把原来的BIOS刷回来,清除开机密码是用软件的好不好。。。很多光盘上有的

网友(点评):
同意此楼看法,只怕楼主未必有备份,呵呵呵

网友:
扣电池就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上网本,真的拆不得,吗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拆就不触发

网友:
破开机密码用盘不就解决了吗?又不是BIOS密码,拆机动硬件多担风险啊。

网友:
有密码的本子最好不要随便拿电池,这种问题见到N多了。拿了电池即使记得原来的密码也不能用了。

网友:
你BIOS可能没刷好:或你的BIOS下的不对,像这机器BIOS资料不对不会加电.

网友:
破解密码的工具PE盘都有的

网友:
用软件破解,直接解决问题,你把BIOS芯片拆下刷,耽误时间,还要担风险,佩服你。

网友:
这个机子怎么回事上网本呢  酷睿双核+7400显卡  刷别的bios之前先要备份

网友:
这种问题谁遇到谁倒霉啊,跟客户说都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