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装系统

楼主(2010-11-15):
请教各位老大,用U盘装系统,要是在BIOS里面找不到USB HDD这一选项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你都没写清楚。要不你把U盘改成USB-ZIP。还有直接用光盘的克进U盘BIOS都不用调直接进PE

网友:
开机按ESC键,里面有启动项可以选择

网友:
我的捷波的板子BIOS里面没有,但是开机时按ESC出来的菜单里面有这个选项

网友:
就是那个机器不支持USB启动.你可以按F12看看启动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都有USB-HDD的,,我的是昂达G31主板,按引导菜单里,是没有的。但它在 H 开头的那个选项。里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你的本机的硬盘,一个就是USB-HDD

网友:
如果你的板子确实支持usb启动的话在硬盘启动的选项里面应该可以找的到。

网友:
就是U盘启动选项

网友:
意思就是设置启动项,让你的机器从U盘引导。

网友:
谢谢了     问题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