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x9000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0-11-15):
compaq nx9000  HP的笔记本开机显示正常从装系统装不到显卡驱动有一个叹号下载驱动安装会花屏什么也看不清楚、、从新启动时正常进到XP界面就花屏啦!显卡型号是ATI RADEON IGP340M从新加焊过显卡问题还是一样!请问是显卡芯片坏了吗?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呵呵,遇见过,不过我这重新换过系统就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换过、、请问你记得是装什么版本的系统啊!我在装试下、、XP3和2我都装过啦还是一样

网友:
先排除驱动  系统问题,先软后硬, 如果还不行,就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再加焊下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你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换个屏或屏线试试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有问题.你可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显存只有只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外接显示器一样不关屏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之前问题跟加焊了显卡一样、、

网友:
驱动不行就换显卡吧

网友:
那我就只能建议你再换个显卡了

网友:
显卡问题。做个显卡

网友:
只有订个新的显卡重做

网友:
重做显卡看好了没

网友:
先从驱动下手  在做显卡

网友:
显卡换个试试吧 。

网友:
看上去像是驱动问题!

网友:
换显卡GPU再试试,请继续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