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大写灯常亮,关机有时候也是亮着的修复

楼主(2010-11-15):
大写还是可以转换一直是亮着的,,拆机检查发现H8连细,加焊OK。
维修在乎的是耐心加细心。个人认为。

网友:
耐心和细心是很重要,不过楼主的“H8连细”是怎么回事?连线吗?谁和谁连线?还是第几脚和第几脚连线??你发帖子好像既没耐心也不细心

网友:
呵呵,楼上最后一句是亮点!

网友:
应该是二修机吧 可能是以前没有搞好换H8的时候可能连锡了

网友:
楼主要讲清楚是那两个脚连锡了。大家学习下。

网友:
是啊!H8哪脚跟哪脚连了?也能开机就是大写灯亮?LZ指点一下我们啊

网友:
应该是连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