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凌(ATrend)ZX-I945LM主板待机只有1.2V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0-11-15):
接手一块中凌(ATrend)ZX-I945LM 775主板  上电不触发 开机PWRSW 只有0.85V电压 PCI A14脚待机电压也只是有0.85V电压   明显待机电路不正常 查完全板发现待机电压是由U18  (1117 11  33C)输出的。(U18在主板的主电源接口和声音接口中间的位置) 1脚接地正常 2脚输出脚只有0.85V  3脚 5V正常  明显输出电压不正常  正常应该是3.3V才对  手摸U18 没有发烫现象 直接更换了好几1117 3.3V的上去输出电压都是只有1.25V电压  奇怪了 难道这个板的待机电压是1.25V??应该不可能的呀  在论坛问了几个朋友 都说不可能的 待机是1.25V的 肯定是后极有短路现象 于是拆了U18后 直接在U18输出端外接3.3V电压上去  一通电电流竟然上升到3A多 南桥马上发烫严重 于是确定南桥已短路 原因应该是南桥短路导致U18输出电压被拉低 该南桥是NH82801GB  直接拆了南桥后再外接3.3V 已经没有短路现象 再装上U18 还是电压只有1.25V 真是郁闷 心想可能是新换的 质量问题 于是连续换了7个 还是输出只有1.25V  真是狂晕  什么问题导致电压被拉低呢???拆了网卡芯片 IO  芯片还是不行 于是不理它先了。 再网上订购了一个和原来一模一样的, 上面是这样标的1117 11  33C    于是在别的坏G31板上面找了块南桥更换了过来 做好了。
  第二天配件到了装上去 装好IO 网卡  郁闷的事又发生了 电压只有2.3V 根本不正常 还是不能开机   于是用最笨的方法 又拆了U18 外接3.3V上去  上电  马上跑码了 ,不过内存,再上内存 亮了 有显示了     心想肯定是买回来的1117又是质量问题
最后我用了两个4007的二极管串连上去代替U18  (1117)  一边接5V 一边接3.3V输出  ,两个二极管的压降是0.7+0.7=1.4V  5V-1.4V=3.6V 偏高了 实际接上负载的话 实测只有3.5V电压  上电 能开机 正常显示了,试机两个小时 两个二极管也没有发烫现象
正常了 收工了 更换了南桥 收了120元  这是块杂牌主板~  不过我有个疑问 为什么用原来的1117更换上去 很多都是只有1.25V电压 ???原装的上去也是只有2.3V???而且原来是3.3V的  现在我改电路后 是3.5V  高了0.2V 对电路有没有影响??  有知道的兄弟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