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驱动故障还是高压板故障?很离谱的故障,高手请进!

楼主(2010-11-15):
昨天一客户拿来三星740N显示器,通了电指示灯能一直亮蓝灯,黑屏,没有背光。拆机。发现4根灯管都没有插上。呵呵。看来是修过的了。高压板看起来也动过手脚。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确定哪里的问题再说。
  首先先确定屏有没有问题,因为没有背光,所以把灯管插到另一块电源板上。呵灯管没问题。上了亮机。怀疑是电源板的问题。因为手头上有一个740N PLUS的机器,所以把现在的高压板装到740N PLUS。却能够正常工作。按道理高压板也是正常的。难道会是驱动板也有问题。可是再把液晶屏的灯管插到别的板子上。驱动板也能正常工作啊。难道这板子不兼容啦?哪位高手遇过这问题请帮帮忙。

网友:
别人动过手脚的那LZ你就要喝一壶了。哈哈

网友:
电源指示灯能一直亮蓝灯,能正常开关机吗?如果不能正常开关机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正常开关机啊!要是说驱动板的问题为什么把灯管插到另外的电源板上却能正常显示。昨晚试了5个小时都没问题。真郁闷。

网友:
1.本机屏有没有问题,你没描述清楚,本机灯管插到另一块电源板上,看来没问题.
2.本机的高压板,在740N PLUS机上试,也没问题,
3.本机驱动板,你是怎样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液晶屏可以肯定没有问题
2.本机的高压板,在740N PLUS机上试了也没问题。同样反过来。740N PLUS 正常的电源板装到本机也一样是一闪即灭。
3.驱动板是按上面图试的。可以看到正常工作。

网友:
驱动板的事了。写一下资料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的意思是说MCU?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接换灯管OK

网友:
难道其它兄弟没有遇过吗?

网友:
MCU数据丢失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可能是灯管的问题?因为液晶屏的4根灯管接到别电源板上配合本身的驱动板一起工作都很正常呀!版主没有看见上面的图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是个老话题了,自己搜索一下吧!
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要么换灯管 ,要么换高压板。
当然,如果有时间,你慢慢研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版主这是什么思路?真的搞不懂。外接都正常了。为什么说还换灯管。高压板也换了。还是一样。始终不明白。可不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确实是灯管问题,维修经验丰富的人一看便知!简单跟你说吧:灯管不平衡或者稍微过流引起的保护,也许你会说:接到别的高压板上正常啊!要知道,不一样的高压板保护阀值设计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点评):
受教了,还是兄台高抬贵手。

网友:
回复 网友F:

遭殃,刚刚在淘宝上订了一套板啊。看来真是白干了。
不过发现一个问题,此板不是原装的板子。给上一家的人换过的。

网友:
大家有时间要多向   湖南草上飞   同志请教,这是位好同志啊

网友:
搞好了没有?LZ  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灯管的问题有点烦,有时正常用几个钟都没问题,可关掉再开就保护了,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740的高压包问题和4606这两问题

网友:
听湖南草上飞好好说说测灯管电流的经验吧,我上次看了他的一篇文章感觉有点启发,不过我上次自己测的时候一根一根的测是好的,电流也差不多,装上就不对了,我以为是我没装好,装了几次还是一样换了灯管也是一样,不过装灯管的那个外壳被别人换过了(他换灯管直接一套换的)

网友(点评):
灯管装不好,装上壳就不亮那是很正常的,本人曾经换根笔记本屏的灯管,就因为换的灯管比原灯管长了以点,来来回回重复拆了4回屏,好在本人拆屏还算有点经验,每次装都不漏光。

网友:
灯管有问题不一定是不亮才坏!碰到过老烧高压板的!单等测都没事 放在一块就烧东西了

网友:
又得可能是灯管打火所致, 你用它的驱动板 再把电源高压板上的高压条断开改成2灯管的高压条试下  如果不黑就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加信号测测高压板的开关控制信号有没有电压变化,没有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碰到过一次,三星19寸宽屏,具体型号忘记了,我用好的943NW高压板代换,灯管点亮一半,然后保护.最后发现高压板和驱动板相连的第一脚断开,就正常,好像那个脚是反馈的

网友:
一般我测这种屏灯管的时候。是这样的,高压电源驱动板全用本机的,只是把本机的灯管接一根另外三根外接灯管。一个个试。如果这样都能正常开关机。那就4根灯管一起换。反之就换那根测出有问题的灯管

网友:
既然屏没有问题,外接一组灯管试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修液晶的思绪有点乱,应该整理一下,做一个流程图,按步骤工作,会少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3.关于灯管平衡保护的理解:

A.很多客户都说,我的灯管能亮,没有问题,这样的理解是错的,板子的高压电路存在电流检测,当检测到灯管电流过大,或者几个灯管之间的电流不平衡,误差较大的时候,高压电路即自动保护,也就是停止高压电路的工作,不再输出电压(电流)驱动灯管.

B.有部分的液晶灯管,以通用的高压条点屏正常,但用原装板点屏就保护,亮一下黑屏,这类情况,也多数是灯管的问题.原因是,当灯管有一定的老化程度时,必然产生电流误差,而这个电流误差值在4MA左右的话,通用高压条是正常点屏,不保会护的,但原装板则多数会保护,那就是因为原装板与通用板的平衡保护取样电流不一样,原装板一般误差在3MA-4MA就保护,而通用的高压条大部分6MA以上才保护.解决以上问题.最终的方案,还是需要更换全新灯管,或者查灯管线有没有老化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专业.

网友:
楼上说的可以学习下,灯管线有没有老化 怎么看呢,我一般看到LG的灯管头的线有点发黄,或娈硬我就把前面一截去掉,线长短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网友:
我修过一台也是这样的,不过我换了驱动板就好了,,参考一下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吧,成本低

网友:
爱教了,灯管还有这么多毛病啊,可换灯管确实挺麻烦的,我一般是不是灯管确实坏了是不会去主动拆开屏换的,宁愿换个高压条

网友:
回复 网友F:

感谢湖南草上飞,感谢版主,感谢基地论坛上的所有弟兄,三星740n机器在所有大家的帮忙下终于修好了。果然给版主言中。草上飞分析得很有道理,才促成自己不断摸索不抛不弃修到昨晚深夜终于OK。原因居然是在灯管接口线上老化,之前有在通用电源板上试机没有保护,而到原装板上保护是因为灯管接口的长度不一样。所以造成误判高压板或驱动板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上一家没有修好的原因。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灯管换了吧   有时就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小罗,听起来怎么那么熟悉。真是深藏不露啊!

网友:
赞同湖南草上飞的说法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看来15和20楼都是老手了

网友:
换灯管哦。。。呵呵

网友:
兄弟。。直接换灯管吧。。修了很多了这种毛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