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PL-X主板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0-11-15):
USB电压正常,但插U盘不显示。前置和后面的都没用!USB驱动是正确的。估计是总线问题,请问怎么修啊。板子外表无烧伤的,对地阻止是500多,会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南桥挂了

网友:
USB口不能用一般都是南桥坏了。那USB口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看看BIOS里面是否关了USB!

网友(2013-03-06):
现在手上也有快这钟情况的主板、5V供电正常.阻值正常。就不知道信号怎么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