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硬盘问题还是电源

楼主(2010-11-15):
最近碰到个硬盘开机会出现发现不了硬盘 换电源可用可用了阵重启又进不了系统 用MHDD发现不到硬盘 用THDD扫描有几个坏道 多开几次又可用真要换硬盘吗?

网友:
MHDD认不到硬盘,是因为你没有把硬盘设置为主盘

网友:
楼主是啥硬盘?固件门的盘吗?

网友:
楼主,你先把自己语言逻辑描述清楚。一句话讲出来,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MHDD不认盘,是否确定硬盘设为主盘? 2,时而发硬盘,时而不认盘,最好用替换法,确定硬盘是否存在故障

网友:
不知是不是三星的盘,我遇过很多个三星的盘,时有时无,都是那个电路板接触不良引起的,
如果是三星的盘,事先把盘的电路拆下来清洗一下上面的触点,再装上去试试

网友:
硬盘问题或者是数据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