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奇怪问题不过内存,电流到0.62

楼主(2010-11-15):
IBM X60 奇怪问题看似不过内存,电流到0.62,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电流一样,换过北桥,加焊过内存插槽,还是一样,CPU也加焊过。BIOS也刷过,还是一样啊!而且南桥也换了,现在没思路了。
cpu

网友:
搞了这么多,花了一天时间了吧?不行就叫客户换板算了

网友:
你确定能跑吗:如果接不了诊断卡,那就用示波器再确定,如果有两下动作波型,可以断定基本在内存,如果是这样:我首先认为你先测测内存供电上接电压都是否准确,用内存阻值卡打打阻值, 如果还找不到故障:那你可以拨拨外设芯片试试.如声卡网卡PCI芯片等

网友:
对那个内存接不好 不开机 不转BIOS电池加点直接开机 我也有一个 电流就0.6 不动了 可是也有时候能开机 烦得

网友:
插内存和不插内存都一样的话应该和内存没关系吧??有可能还没到检测内存这一步呢

网友:
怎么什么都不测直接干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