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210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0-11-15):
一台接了台DELL inspiron 1210的上网本开机有密码,客户要求解密。拆开机器拔了BIOS电池,接电流表待机0.02A触发开机报F1,F2错还是有密码。只能刷个BIOS啦,把机拆出来拆下CUP板,摘了BIOS刷了个程序装好试机,靠!待机0.08A不触发。一头雾水晕死啦!没一点头序,那位大哥救救我呀!

网友:
BIOS程序没刷正确吧??还有就是DELL的机器常常有专门的密码芯片的,不是刷BIOS就能解的,不过你这款机器是不是通过刷BIOS就不知道了

网友:
BIOS在哪下的,还是把原来的BIOS再刷回去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把密码芯片刷了个bios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