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的密码芯片是BIOS芯片吗?还是像T系列的有2408芯片的?

楼主(2010-11-15):
ibm R40E的密码芯片是BIOS芯片吗?还是像T系列的有2408芯片的?

我在主板上没有找到这个芯片··不知道是不是就是BIOS芯片

网友:
R40跟T40是一样的吧?

网友:
R40跟T40是一样的吧

网友:
找到了··是24rf08  USB接口的边上

网友:
我这台是集成显卡的··还有一台是好的··但是独显的的R40E
不知道这2台机子的密码芯片可以换不?

网友:
应该可以换,我试过用T21的换T23的密码芯片。不过第一次开机报了一个错,强制关机再开机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