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旭日150蓝屏死机特殊一列

楼主(2010-11-15):
这个问题遇到2列了   第一列是去年 第2列是前天
去年一个50多岁的老头拿来一旭日150 说用10多分钟蓝屏  然后再开进不了系统   放2个小时再开又可以进  我以为便宜来了 马上拆机 拆开我傻了  什么南北桥 U座  EC 所有电源IC都动过  我马上跟老头说 这个机器我修不了  他回答说 你死马当活马医 坏了不怪你 反正我在长沙修5个地方了 我就要他留电话 我慢慢给他搞
经过反复试 发现故障和这个贴一模一样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74192
我想长沙的技术比我高明多了 他们动过的地方应该没问题了  肯定不是虚焊了  那么故障是在电压方面
就开机量各个电压  当量到内存的上拉VTT1.25V电压的时候 发现跳动的厉害 就装上硬盘 发现进系统的时候 马上掉到0.9V   手摸供电IC  NE57814发热的厉害  应该是他坏了  马上找欣欣发了2片   3天以后 装上一新的还是一样  又换一个还是一样  难道负载短路  断电用可调电源加1.3V烧  烧了20多分钟  没一个元件发热的  看来负载不短路   没招了
放一个晚上  第2天开机器 顺利进系统 NE57814也不很热  电压在1.2V  5分钟以后  NE57814慢慢热的厉害  电压也慢慢低10多分钟以后 故障出现  马上断电  用酒精将NE57814至冷   开机可以进系统  看来是散热不良了  于是仔细看  发现NE57814的底步和板接触不紧  马上拆下  在NE57814的底部多加点锡  上机器试  故障修复   然后换回原机的NE57814  也没出现问题 装机器的时候发现 这个部位有个螺丝  是不是它长久的压  导致NE57814低 部的散热锡松开
反正我是不装那螺蛳了
至于前天那个  我拆开直接量NE57814输出  发现跳 而热  就打发客户走   他前脚走 我就修好了

网友:
加上图纸 加上图片 可以加原创

网友:
这本来就是原创啊   150图纸都有啊

网友:
机器都给人家了  哪来的图片哦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150的一个小通病了,也遇到过两台。楼主说的芯片就在主板硬盘和电池接口的附近。有的会电压偏低也蓝,我是直接换芯片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150这种问题,不过还是赞一下楼主,希望以后用的上

网友:
这个故障的明显特征是 进不了系统的时候 改VGA模式可以进  误导为集成显卡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