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00

楼主(2010-11-15):
老本子了    有待机电压0.03   开机无反应    开关有电压4.5V    开关也是好的

网友:
顺着开关跑电路

网友:
开关上正常是5V电压!此机待机电感上是无3.5v 的!

网友:
LZ都查了什么,你光说开机键上有电压而不触发 那导致不触发的问题就多的是了。
请LZ你把问题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