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19的纯平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楼主(2010-11-15):
有图 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屏线     驱动板     屏都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那个数据线的问题啊

网友:
不排除屏 逻辑板 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不是液晶显示器,何来屏线和什么屏的问题啊,也不看清楚了再回。还是查主电源和场扫描部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啊  应该是说那种情况

网友:
这个应该会有点场压缩的吧。楼住没注意看下?

网友:
视放级供电滤波电容无容量了。

网友:
信号线性不良或者是扫描电路问题

网友:
三星有此通病,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彩虹条。
后来我发现LG也有此毛病。
三星的是硬件设计缺陷,要改视放板电路。
大脑壳显示器一般这种现象不好修,送废品吧。加上买配件的钱都够买一个显示器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挂了啊

网友:
同意9楼说法,看了好象是干扰的问题,查查电容!

网友(点评):
英雄所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啊 在查

网友:
扫描电路问题

网友:
换了吧。。。几十块钱就能买

网友:
我之前 也这样   不过不明显   应该是哪里 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ri ni  大屁股 有你说的那些吗

网友:
这种现象是电源上的一个小电容坏了或者是漏电了所制。
一般的是50V47UF的,你换一下试一试,也有可能是大电容坏了就是哪个
220UF/450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我看看

网友:
我也觉得是450V/220UF大电解失效了,换个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