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一点维修经验

楼主(2010-11-15):
这几天接了很多上网本,有清华同方的,三星的,一些杂牌的,CPU是VIA的,只有一个北桥,接到机,去电池,用恒流源上电测试,电流跑到0.4就不动了,去掉内存,电流也是一样,拆机,压北桥,压CPU,结果都一样,量电压,都正常,按以前的经验,这一般都是BGA 方面的问题,这板上BGA只有CPU和北桥,先加焊CPU,加焊完成后,电流跳动正常了,接屏,完美的显示了。后面接到的上网本一看电流,直接加焊CPU,都成功了,也许这就是上网本的通病吧!语言表达能力不强,写的不好请见谅!

网友:
我前两天也碰到几个山寨本本,都是电流上不去。。干板载CPU基本上都可以搞定。还有华硕的一款小本是刷BIOS才弄好的。

网友:
有个波导的上网本 过了滚动条进不去系统,装系统不解压、做了IO、南桥、刷BIOS都不行,无奈退机。两天后客户反馈本本返厂、换了CMOS电池就OK了。无语啊

网友:
没理由的原因。。。也许是时间信息丢失导致系统安装错误,唉,电脑这东西,玩了十几年了,有时候出的问题真是捉摸不透

网友:
认为BIOS问题的多

网友:
不太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