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61M2-L公包板疑难杂证高手进来

楼主(2010-11-15):
我有一片NG61M2-L公包板用诊断卡时跑FF,测所有供电正常,换了南桥NF-410-A2和北桥NF-6100-N-A2故障依然。最后测PCI时钟好板是33M现在变了66M了。现在没图纸那位大哥有图纸给我一张谢谢了。有兴趣的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有没有复位呀,若有,刷BIOS吧

网友:
有复位,BIOS正常的换过了.

网友(2011-04-09):
前几天修到一张这样的板,开机能跑码,可是就有时只是显示一下就定下来了,有时跑完就回头再跑,而再也没有显示,经测量是南桥供电的那家伙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就是1117那个东东

网友:
BIOS有片选信号吗

网友(2012-08-05):
南桥焊接不好也会导致PCI时钟变成6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