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234S改通用驱动板高压点不亮!

楼主(2010-11-15):
22寸LG驱动板坏了改通用的,但是高压板却不亮,控制信号线都接对了,也有电压,高压IC:MP1008ES这个IC说第四脚是保护脚,可短接下地也还是不亮灯管。不知道哪个大哥修过此故障。

网友:
那你也不改个高压看看?控制信号线都接对了,也有电压,这驱动板应该是好的。

网友:
改高压板肯定行啦。换驱动板还要换高压板那还得了,高压板应该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保护电路没去掉还是什么。

网友:
如果高压板有供电、控制信号都正常的话,你说不是高压板有问题,那......你说还是哪儿的问题? 要想确砌知道, 直接的方法就是代换一下高压板不就明白了。

网友:
我刚搞好的这个型号  全改了驱动板电源  高压板
  你遇到的情况   我是这样解决的   什么都对了  就是点不亮  我用点灯工具点了一下灯管  在接上就可以了    不知道为什么···难道需要先激活一下   感觉就像放主板电池一样 你试试···没问题··如果不行 请上图  你接的按键图··

网友:
原一体版 亮度调整那个脚直接接到5V就可以了。不要接到新驱动板上

网友:
是不是信号脚,接错了呢,要么驱动版有问题

网友:
这几天没来,那显示器搞定了,原来是驱动板驱动不对。还有就是开一个小时左右黑屏,把第四脚短接下地就可以了。

网友:
类似这样换驱动板,但原电路给驱动板电压是13伏或更高,这个就要加降压电阻了,不加的,直接上驱动板,随便怎么点不亮,然后加个加压电阻,问题解决了,我遇到过几次,不知大家有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