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D又一个问题!之前贴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11-15):
联想100D笔记本。。。之前我发贴的故障是电脑开机一直停在BIOS自检那个位置。。后来用力压北桥,竟然通过了能到检测硬盘等其它!!!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这个问题可能是人为的,因为自检过不去我以为是板载内存有问题,拖了一下集成内存,拖完了以后插电一通电,我看到屏接口那一块冒烟!急忙拨掉,重新拖了一个内存那一块!再插电好了不出烟了,插外接显示,但是接屏不显示,出现白屏了!我的天呐!死掉了!客户拿过来是可以开机显示的并且还能显示LOGO。。这下就算修好怎么解释呢?

没办法了只能求助基地了!

我的这个屏接口是30针的!刚刚上网查了查没有找到图纸跟资料!像这种问题白屏但是是主板问题!我应该怎么查?这个应该是信号没有上去吧。。求解答方法!

处理:我参照30针接口图检测了现三组信号跟一组时钟都有。就跟楼下网友所说的先找到烧掉的地方,我看了看一个三极管烧掉了,这个管我跑了下线路发现是连接到屏接口第七针的,电压只有0.56V 换掉测量出现了3.4V左右的电压!!这个就是屏供电电压?的确~!一插屏显示了!大功告成!谢谢基地网友的顶贴!

网友:
首先你要检查一下烧了什么 东西,有没有出现黑点什么 的,短路等。在就是看屏口供电都有吗,白屏说明高压板供电了,灯管亮了。捡查一下分差信号线3对和时钟1对。30针的线都差不多,你可参考别的机子接口维修吗!!

网友:
重点看看屏上有没有3.3V供电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供电没有上去,主板冒烟了,你看下有没有明显烧掉的痕迹,在查下屏的供电

网友:
先把冒烟的地方处理好了,再看下屏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对:这是看看屏上3V供电吧.可能给烧坏了.元件吧,别急找找看.

网友:
屏供电查下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供电管给烧了

网友:
纳闷了  托内存怎么会屏供电烧了呢?

网友:
查屏接口附件应该有个电感或电阻,这个最容易烧。

网友:
先把冒烟的地方找出来,接下来应该就没那么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