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申请转正,决定每天一贴

楼主(2010-11-15):
IBM进T40维修,接机故障为开机马上掉电,再开就开不起来,初步断定是主板有短路,给客户报了价,开始拆机,静态测量各电感,发现1.2M,短路,查出纸,发现此电压到的地方很多,不知是哪个芯片坏,开始对着图纸一个个测量,发现北桥上面的电容短路了,拆了个料板上的北桥,植球换上去,开机跑45,发现安全卡没上,上安全卡,简单装机,开机IBM的画面出现,全部装起,进系统拷机一天没问题,打电话给客户,收钱取机!

网友:
这样的贴子转正很难,你把过程写详细点,特别是你怎么样找到那个电容是短路的。最好把图纸贴上来,关键的东西要说出 来。

网友:
最好把图纸贴上来,我等共享呀!

网友:
  如果是1.2m短 所有接在上面的元器件都会断 你这个判断方法不够充分

网友:
而且 貌似安全芯片的问题跑8785

网友:
我觉得这样非常好了,他们的意思要你多加点废话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