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ZM6 V星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11-15):
这块板可以显示的,但是插硬盘的话,搜索不了硬盘。开机的时候停留在开机画面那。必须按一下DEL或者TAB才可以跳到第二个界面。不插硬盘的时候可以自动跳过。试过放电,但是无效。应该怎么搞好呢?型号是:945GZM6     两个PCI槽之间的型号是:MS-7267 VER:5.0   还有最后的PCI槽那贴到有个小黄圈,数字是130。

网友:
是不是你硬盘坏了......

网友:
硬盘换过了,硬盘,数据线绝对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硬盘的数据线对地阻值 ,看是否一致。如果一插硬盘就LOGO死机,你又排除硬盘本身故障,那主板南桥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那还有没有可能是BIOS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  无解!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IDE口可以正常使用,USB口也可以。但是,就是用SATA口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