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D2600tx正常跑码 能认核心 bios不工作Unknown spi

楼主(2010-11-15):
昂达HD2600tx正常跑码无显示 能认核心 bios不工作Unknown spi 用编程器能读写8脚bios 用PCI卡带动不能写 显示Unknown spi 是不是核心问题?

网友:
请高手指点12 谢谢!

网友:
认到BIOS容量跟芯片型号吗,有些A卡是不能刷写的要一到编程器上写。如果BIOS芯片型号都认不到那是GPU坏的可能性大HD 卡本来GPU就是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