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开关高电位连接的是ATX电源的第几针???

楼主(2010-11-15):
大家好,复位开关高电位连接的是ATX电源的第几针???中间除了电阻还有什么啊??我跑线路换了两个板子也跑不过去,难道中间连接的元器件不止一个电阻???急求答案,小鸟在线等待中.........
补充一下啊,可能我说的不太明白,我就直问吧,复位开关一端接地,那另一端直接连接的是什么呢?????

网友:
复位开关不连电源的,可以练一些门电路,电阻,或是5VSB转3VSB在连电阻然后接复位开关

网友:
2楼说的我有点怀疑,如果是5VSB或是转3VSB,那么就是ATX的9#和????脚?

网友:
联的门电路的比较多,也有用三极管的,不直接到ATX口

网友:
atx的第八针,灰色的,你可以从这里跑起

网友:
灰色的是pg 直接作用于复位模块   刚通电源复位灯都闪下 pg信号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