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7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11-15):
故障现象: 机器没有维修过,触发可以开机电流达到0。4 。测量发现时钟芯片不工作,无输出。 有时开机时间过个几分钟,机器电流可以达到。1。2A  还是无显示。这时时钟有输出。  请教各位,像这款机器时钟怎么控制。每次都可以开机,换过IBM南桥。

网友:
我手里没图, 你看一下是不是CPU这块没工作正常?这个时钟芯片的开启 是不是由CPU发出来的CLK_EN#

网友:
楼上说的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电压也有了,用的是TPS  51620。 我再查查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TPS 51620 第33脚拆下来是空脚。不是控制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广西南宁,机器没有修好,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