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1RL不触发

楼主(2010-11-15):
今接到一块华硕X51RL二修板, AMD-SB600南桥,ATi200M北桥,IT8511TE的io
别人修过,动过的地方如下:换过PS51020,换过IO,测得没有3.3V和5V,按键开关有3.3V电压,按下去有拉低的过程,按照此机的触发时序测得tps51020的9pin和10pin的 ENBL没有电压,追线路发现是到IO的48pin VSUS_ON,把PR5121断开 ,3.3v 和5V出来了,但还是不触发,无解了,请大师指点。

网友:
3V 5V出来了那EC 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你那样是强制给了一个en信号出待机的  io根本就是条件不具备或者已经怀了  怎么触发呀!

网友:
也是怀疑IO坏呀?用8510能替用8511不?

网友:
一般IO供电正常但是不发烫的话最好先找一下条件  这个vsos on是需要bios和IO交换数据的  所以bios出问题也会导致不出待机

网友:
是吗,我刷过bios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