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1的CPU供电出不来

楼主(2010-11-15):
待机电压0.01A 按开机键跳到到0.15-0.17左右掉电
大致测了一下,+V5A +V3A +V3S +V5S +v1.8s  +v1.30s +V0.9S +V1.5S +V1.05S都出来
显卡的+VDD_CORE电压没出来,没上电池 充电电感电压也没有
CPU的供电也出不来,下面是CPU供电芯片和显卡+VDD_CORE供电芯片的图纸
我搞不清楚他们的工作条件,我现在应该从那里下手?
请高手不吝赐教!
U7015损坏,拆掉显卡+VDD_CORE供电芯片后电流已经上到1.01,等换过以后再测试!

网友:
查一下,34脚开信号有否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显卡核心电压出来以后 发出来的PG信号和其它PG信号一路到CPU,来开启CPU供电的,好像是这样的,具体你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