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求助

楼主(2010-11-15):
开机电流啊0。6不动  几组供电都出来了  没PG  请那位指教指教

网友:
兄弟,今天我修的一个机器也跟你一样啊,也是R51的,电压都有,也是到0.6.
我还没看过机器呢,没时间,修好了说一下啊,明天我也好好查查

网友:
我没看懂LZ说的,哪个PG信号没有?

网友:
情况没说详细 没办法帮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电流啊0。6不动  几组供电都出来了  没PG  请那位指教指教

你意思说电压都是有的  都没PG信号?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看下BIOS电池加了吗?

网友:
就看懂一个电流0.6 其他的完全不懂!

网友:
cpu的PG  问题解除了  加焊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假负载看下CPU的PG有没有  我是加焊南桥好的  但键盘不能用  可能坏了键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南桥换了好几个新的了,还是不行啊,本来是PCI报错,南桥问题,加焊南桥就成这样了,这几天也没查出什么问题,你的修好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加焊南桥就好了啊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ATI芯片组的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是集成的,易空焊。请注意

网友:
CPURST出来了吗?

网友:
楼主  是什么芯片组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