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主板

楼主(2010-11-15):
t61主板插电源跑0.80就不动了,不亮。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北桥是灌胶的不好弄啊,谁有经验给点提示吧!在下谢谢了。急急急啊哪位师傅告诉一下。

网友:
北桥和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
安全芯片看下

网友:
所有电压都正常的吗  用阻止卡打一下内存的阻止

网友:
如果没示波器起码也买个 诊断卡 哈  在或者买个弄个喇叭起码有 吧。。。。。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你

网友:
独显的话 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集显的话看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个人建议你换个北桥 0.80正到北桥 刚过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诊断卡 是那种小的  显示00.只有小槽

网友:
看有没有读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