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亮会就黑屏了

楼主(2010-11-15):
一NVIDIA显卡,客户拿来看到电容暴了,就换上好的.上机测试,可以看到色彩正常,能进系统.但过5分钟就黑屏了.
我不会修显卡,这种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每次都是这样吗

网友:
LZ说清楚,要不这样不好回答.......

网友:
你最好把所有的电容都换掉,不要只换爆的

网友:
电压问题 是显卡某个地方发烫或是gpu有问题了 看看 小件是否有损坏

网友:
一般都是GPU温度过高引起桥空焊,加焊一下处理好散热。

网友:
加焊下GPU 再把散热搞好点

网友:
先把散热搞好,再测显卡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散热没搞好,点多了会烧GPU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不过没修,直接给客户换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控制芯片吧,比如RT9214之类的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时焊了一下GPU,好了

网友:
你换的电容的V数和UF对吗

网友:
估计加焊一下GPU就好了

网友:
加焊一下,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好了

网友:
建议你用个软件测测吧..可以是芯片有空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