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NF5S不跑CPU

楼主(2010-11-15):
onda nf5s 北桥 NF550不跑码。
可触发,上假负载,供电1.56V,时钟:无   复位:1.9V   PG:1.9V
上真U后,时钟有0.96  但供电是1.12V,正常是1.3V就可以亮
为什么CPU电压会偏低呢?

内存和其它供电也是正常的,就是不跑码!!

网友:
供电应该可以,你压下桥试试,看看是不是桥虚焊了啊

网友:
看看除CPU之外其他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供电有么?

             如果没有内存供电,  换了旁边的八角芯片

网友:
CPU电压是正常的 测供电 压桥试试

网友:
NV单桥的板大部分问题都是桥引起的直接加焊吧。

网友:
先去搞桥吧

网友:
内存测过有1.9v电压,0.9v 3.3v 总线电压也正常
我有一块可以亮机的正常时CPU电压1.3v
现在还有五块是其它都正常,就是CPU电压只有1.12v
另压桥没反应

网友:
没返修台,桥的问题,就没法搞了,
直接风枪,担心桥搞挂了

网友:
1.12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可以加焊一下桥

网友:
NF5的桥!你先加焊一下桥看一下先,这种桥容易虚焊

网友:
U的电压1。12是正常的,北桥的供电,怎么样啊,杀桥吧。。没BG,只有放弃的命,,,没必要,也可以手风枪试下,看运气了。祝你好运。

网友(点评):
不行呀,用360度,干了十分钟,挂了两块了,不敢搞了

网友:
NV的单桥只要供电正常,基本都得杀桥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吧,应该成功啊

网友:
可能虚焊了

网友:
是桥的问题,像这种单桥的极容易虚焊,所有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正常了,码卡就是不跑码,这个问题是一个维修难点。
ONDA主板如果跑F0先考虑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