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型号,L4LGLM,电源保护,北桥短路?

楼主(2010-11-15):
此板是INTEL82801DB南桥+W83627HF-AW,故障现象是不上电,测南桥所有待机条件正常(RSMRST找不着),点开机针不能上电,但电源绿线变为低电平,电源保护,
拔掉电源插头,测ATX各供电接口阻值正常,上假负载测(基地买的478),地址线和控制线阻值都是281,只有靠上一排其中有一个是46,
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是北桥短路?
多谢凌寒的指导,查各主供电管都无短路,想想,再细细查查,就查了一遍板上所有的小芝麻管,发现在BIOS旁边有一个小芝麻管BC极间001,CE极间000,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从破板上找个差不多的换上,插电测试,不保护了,顺利跑码点亮,
再次谢谢大家,有时间跑个电路出来,请大家帮看看这是个起什么作用的管子,

网友:
有点难度啊。。。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是不是应该开路加焊,短路重植?暂无设备,想请教一下的就是,可不可以判定北桥

网友:
等下再说NB的事 保护不就是短路了吗?去看全板的供电去 先解决这个
NB 你可以打下内存的AD

网友:
电源保护先拔掉小12v,如果不再保护查12与VCORE与地之间有短路掉相应元件。一样的保护查一下各个主供电场管有没短路。

网友:
各供电场管都不短路,接下去不知道怎么查了,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一个46不能说明北桥短路
不开机就查开机电路。。。。。。

网友:
IO已经响应并已拉低绿线,这样还要查开机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