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的12腿电压偏低!!!

楼主(2010-11-15):
一个鑫谷电源,5V待机电压正常,TL494的12腿电压只有8.7V,绿线4.9V。短接绿线无输出,8腿11腿各1.5V,4腿0V.测待机变压器正常,5V输出端正常。TL494的12腿各电阻,电容,二极管正常,断开TL494的12腿,只有9.3V。不知道为什么待机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低,但输出5V却正常。

网友:
可以换个试试看啊

网友:
可以对照参考啊

网友:
辅助变压器换了。相应电路也断开了,电压就是上不来!!!

网友:
辅助变压器换了,相应的电路也断开了。电压就是上不来???

网友:
你把13007(13009)的基极上的那个电容换一下,一般就是哪个坏了可能出现这个情况的
,也有的是大电容的容量不够了也有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