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跑开机电路5Vsb线路的问题!

楼主(2010-11-15):
一个用来练手的好板子 PW开关一针直接接地,另一针跑线到图绿线处第3脚,5vsb直接加到红线的第14脚连接着第2脚。要是有门电路还能想明白  关键的问题是此处没有任何东西  3脚和2脚也不通 周围也没有过孔 盲孔 也不与别的原件相连,那5Vsb怎么跟pw相连的那?忘给位给予些思路啊

网友:
手机照的 有点模糊

网友:
还有别的地方给开关针做上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精英的P4VXASD2的板子 你有电路图吗?分享下

网友:
查找附近的电阻电容是否有相通。。

网友:
理论上是1117给的,没有吗?应该是一个排针接地,另一个排针出来通过一个电阻到南桥,通过另一个电阻接1117.我也是新手,经验不够,帮不了什么了,不过如果板子可以开机的话,你可以接上电源测一下电压,根据电压来推断,然后断电根据电压值再找就简单了,呵呵。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绿线和紫5V是连到一起的啊?我跑有些板中间是经过了一个472电阻连在一起的。不明白这样做的意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精英这种颜色的板子很难跑线路,看着眼疼。p4m266a的板子和你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