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19开机只在左上角显示一个字符光标在闪,望大狭们帮忙诊断故障方位。

楼主(2010-11-15):
东芝 M19 pro 独显x300,开机只在左上角下来1厘米处显示一个字符光标在闪,屏幕上无显示过字或东芝LOGO,键盘无反应,按开关可关机,风扇转的有点快,声音稍响,望大狭们帮忙诊断故障方位。

网友:
貌似系统故障的。。风扇响有可能是没有润滑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连东芝logo还没显示呢,按键盘无反映,怎么会系统问题。

网友:
外接什么状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换NEC那个大电容。。。东芝很多原因都是他的问题

网友(点评):
M19印象中没有NEC大电容吧!

网友:
认到硬盘就重做系统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外接了个显示器,还是一样显示一光标,键盘无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背面是有一个 NEC 6j8的黑电容,我看是好的呀,电压1.06伏,好象也正常。核心电压0.98伏也正常,难道要换?

网友:
拆下硬盘试试。 是不硬盘问题档那里了。  如果还档。 量CPU到南桥的控制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屏幕上没看到过字呀。

网友:
今天接到的NC400 原来是没有待机 换过1999后能开机了 第一次没装键盘和硬盘看到开机画面,自检都有 窃喜 马上断电装屏装硬盘 键盘。但是有变化了 开机屏不亮了 外接只看到一个光标在闪 再次拆开 裸板一样就像楼主的故障一样只有光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看不出来的。。。反正好多怪问题就是他。。。可以说是东芝的通病来的。。

网友:
BIOS上电自检完..找不到硬盘....

网友:
我好象也遇见过,但没搞定,呵呵

网友:
屏幕左上角显示小横杠 就是没系统   就搞系统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BIOS还没自检完呢,东芝界面还没显示呢,bios 设置还进不去呢,找硬盘还早哩,帮想想其他问题吧.

网友:
望大家帮忙找找故障

网友:
很可能bios问题

网友:
认不到硬盘

网友:
5楼的兄弟。。。。那个NEC电容 用什么样电容可以代换么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正虹
的帖子
bios也刷过了,故障依旧,大家帮忙啊,别老是赚分,也得贡献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