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108 电池 不冲电

楼主(2010-11-15):
原来的电池  是不能加电   进系统显示百分之64 的电量   正在充电中 然后冲不进去  拔掉电源的话就断电   一看肯定是电池问题了 就订货 了   定个原装的  两天以后到货了  不能充电   我一看 原来的电池是5200容量的   到货的是4000的   想应该是这个问题    所以退货 然后再找一家定电池 我问了 他说是5200的  但是货到了还是4000的  发货那家说 是搞错了   没有黑色的5200了 只有4000黑色 5200的只有白色的了   真郁闷  郁闷至极啊   都折腾一个星期了  还没给客户整好   问客户吧  说必须要5200的才能充电  客户同意了  又订货  货到了  能充电了  心想没问题了  但是  现在电池图标老显示剩余百分之0的电量  但是还能用  充电电流也有   用电池检测软件测电池信息不对  不知道这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啦   原来的电池信息是对的啊

网友:
电池兼容性问题把,不过先要判断原来的电池到底能不能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电池是不能放电的  拔掉电源就断电了机器    那两个4000容量的电池刚装上是可以放电的 只不过没有电了  只剩%3的电了     现在换的5200的 冲满了电也显示%0  电池信息没有啊  现在这个电池充电 和放电都正常 就是不能显示电池信息 剩余电池时间什么的

网友:
你咋知道冲满电了呢?是系统问题还是sm总线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池不兼容了,以前的电池都能显示电池电量呀!

网友:
见好就收吧   你已经解决问题了  没必要再研究它了   具体情况也可以和客户做个简单的解释就行了  你是赚钱的 又不是专业搞科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直冲到  充电灯不亮啊    然后 电池可以用1个多小时呢 就应该是满了 吧

我再没换电池  客户说就那么用了  还是没有显示电池信息 剩余电量就是百分之0 也没有提示什么时候满 什么时候缺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  赚什么钱了   我都发3次电池了  运费都赔了不少了   就是没赚钱 啊   我才报价280 啊

网友:
我的意思是 见好就收  少一事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