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系列的M335,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0-11-15):
东芝M300系列的M335,开机掉电,求助,先说一下,此机没有那个NEC   大电容。

测得此机电话1.5V,1.8V,1.05V  3.3V  5V,CPU电压0.9V都正常,BIOS  已刷过,现在故障以旧
电流不插显卡板的情况下,跑到0.4A 左右,就掉电了,掉电后按开关还是一样的现像。
麻将各位大师给一点思路

此机换南桥后修复

网友:
哪个机掉电是能亮机掉还是不亮机呢、
可以看一下时钟信号

网友:
能亮机吗,
可以看一个时钟信号

网友:
CPU座子低下有个大的NEC电容没有。 通病   换他。

网友:
机器是开机不亮,也就是说上电不显示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4楼的朋友,我先已注明了,没有NEC  大电容的哈

网友:
咋,都没得人回复一下啊,哥些给点思路嘛

网友:
查开机电路所需的条件是不是都有,哪个不对顺着跑电路,一会结果就出来了,说是说不清楚的,在这等思路是不行的。

网友:
现测得PLTRST#复位为高电平,是正常的,时钟芯片有也时种输出,

网友:
就是因为不清楚这种问题是  供电还是信号,或是开机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