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 N2N主板,花屏,和显卡花屏不同,这个是字残缺不全

楼主(2010-11-15):
ASUS M2400 M2N主板,花屏,字残缺不全
2010-11-15晚
  此机为集成显卡,板载内存,首先想到是内存的问题。
第一:把外置内存拆到,开机故障依旧。
第二:检测板载内存,发现板载内存的地方进过水,有的针脚已经腐蚀啦,清洗过后,有一针脚掉啦,只好飞线。飞完线后,加电,还是故障依旧。
此芯片为U16,型号为:W942516CH-75 ,是57脚针脚掉啦,看定义如图:

加电测试,57脚为2.2V,而其它的SM_DQ_RXX信号都为1.25V,看电路图

此脚电压不对,难道是北桥OVER啦,实在没有办法了再动它吧。心想,进水会不会是断线啊,继续低头测试,发现此脚到+V1.25S之间的阻值为800多,而其它的SM_DQ_RXX信号到+V1.25S的阻值为56,心想呵呵,肯定是断线啦,依照电路图找到RN23的4脚飞线。加电测试,OH ,我的MY GOD,居然好啦,呵呵,心中成分激动啊。呵呵呵呵呵呵。。。。。。。。。。。。。。。。。
  虽然说修好啦,可是不知道这些信号是什么作用啊,还请高手指点啊,少了它会使字残缺不全。请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内存问题一般不会引起,集成的显卡。在显示的时候需要调用部分内存来当显存用。所以出现花屏现象。

网友:
這台應該沒有獨顯
如果畫面有異常的話
先掃一下RAM吧
如果RAM沒錯誤
那就是北橋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