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没有3.3V电压(已解决)

楼主(2010-11-15):
一个长城P3 ATX电源所有电压都正常,可就是没有3.3V电压。请高手指教维修思路并指出具体的维修点!谢谢大家的指教,虚焊所致!

网友:
看3.3V的电感是不是虚焊了 。
我都遇见好多次是3.3V电感需要造成没3.3V的 。
祝你幸运

网友:
线没问题吧

网友:
打开直接测量橙色线材接的整流那一路有没有虚焊,开路的。。。。。。

网友:
这问题好查啊,直接查3.3V部分就O 了K啦。

网友:
3.3v是5v产生的,检查5v到3.3v,如果有电感应为bust电源,否则为线性电源。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到时有结果了我才与大家分享!

网友:
拆开,检查,就是输出部分的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的一个引脚虚焊导致,补焊后故障排除,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修好后的心情是愉快的!感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6楼说的是对的  有的电源有3.3V独立绕组  有的是5V转出来的   查下线路  和 3.3V转换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