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印有底灰

楼主(2010-11-15):
如题,换过大小刮板和鼓芯,问题依就,,求高手

网友:
粉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如果粉没有问题,把磁棒用酒精清一下,再加粉看,如果不行就换磁棒

网友:
粉和鼓芯没问题的话 换磁棒就ok了

网友:
粉的问题大点

网友:
1感光鼓老化
2充电辊脏或已坏       3 碳粉质量问题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换磁辊就好

网友:
我原来出现过底灰的情况一般都是原来的粉没清干净造成,你参考下。

网友:
我们一直是用莱盛的粉的 贵不了几块钱 用着就是省心^_^

网友:
有底灰是磁棒坏了,换了就好了,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鼓芯,不行再换磁辊

网友(点评):
恩。还有那个刮刀

网友:
充电辊不行,清理一下。

网友:
碳粉和磁棒的问题多一点啊  你换个看看啊

网友:
充电辊的问题最大

网友:
刮刀坏了。楼主换个吧。

网友:
磁辊问题比较大

网友(2010-12-15):
换硒鼓吧问题比较大

网友:
楼主肯定纠结了  换过粉盒试过吗 ?现在的粉盒太便宜了 如果是粉盒的问题直接换掉吧
如果不是粉盒的问题  看下定影

网友:
用进口碳粉有三菱鼓芯。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
全底灰换粉吧,

网友:
碳粉的问题大点,试过。

网友:
先换充电辊再换感光鼓试试,我好想遇见过同样的故障,还是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