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头痛的msn2009安装

楼主(2010-11-15):
困扰了大半年了,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
我也都按照官方网站的解决方案去解决,但没有用呀!
先卸载再重装Live,不行
再 使用Windows Installer 清理实用工具清除后再安装也没有用!
所以跑这里来寻求帮助!

这些时间的安装都会出现以下错误!
1、Messenger安装错误!
错误代码是:aborted:0x80004004

网友:
建议换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MSN挑剔得很,建议全盘清零试试,不行再从硬件入手。

网友:
换个系统吧,或者换个版本看下~

网友:
有这事,倒没看过,不过一般重装系统应该就能好

网友:
俺的机器也没装什么其它工具呀

网友:
LZ有没有想过软件兼容问题?

网友:
个人经验,从官网下载msn 完整安装包 大概133M大小的那个,然后用7-ZIP解压缩,依次打开.rsrc文件夹----0 文件夹------PACKAGE文件夹,依次用7-ZIP解压缩里面的32个文件然后一个一个的装。MSN就装好了。

网友:
那就不知是什么工具不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