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芯片的求助

楼主(2010-11-15):
请问BIOS芯片上的 CE# OE# WE#.一些资料介绍低电平有效。为什么我测的有些正常工作的主板都是高电平,没有电平跳变啊

网友:
那是开机瞬间有高低高的跳变要用示波器多看几次才能看到..完事就高的了

网友:
谢谢,我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看,测不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测试不出来,,它只是一个信号

网友:
用示波器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

网友:
福禄克可以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