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00不开机

楼主(2010-11-15):
接到客户一台ACER 5500,说在别人那修过修不好,没有BGA加焊北桥就拿给我们这看能修好不,不行就换板。由于被人修过就直接拆机,一看北桥用风枪加焊不成样,网卡也被取走,加电开机电流跑到0.9A多点就不动啦,本想先简单后难的原则先刷下bios可能会好,就在官网下程序来刷,左刷右刷完后装上去不开机咯!   哎,心想不是bios的问题吧,就把原来的重新刷回去还是按开机键没反应,电流在0.02A。耶,见鬼啦刷bios弄得不开机,换个bios刷还是一样。无解…不知道谁遇到同样的问题不?查资料说ACER不装网卡会不亮机,但也不至于不开机呀?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
LZ的意思是客户送来时开机的?电流到多少呀?

网友:
按时序来,查开机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XD有此板的上电时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