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X显示器,电压不正常,请助高手

楼主(2010-11-15):
从电源部分,高压包出来的电压是75V左右,前面也是差不多,然后通过二极管过来的电压也是六十V ,输出到驱动板的电压也是交流。这种情况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还是转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
高压包? 然后又驱动板~~
讲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看不懂。

网友:
万用表出问题了,在就是地找的不对

网友:
说详细点要不然大家帮不了你

网友:
你有的档位或者接地点不对,电源变压器后面电压的接地点跟变压器前面的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