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涂液体硅脂,不至桥短路???

楼主(2010-11-15):
       上次重植了一块独桥,,现在想加装铜片来导热,,从淘宝上的买来了一块20CMM的铜片,还送两片固态的硅脂,,有人说这种硅脂导热效果没有液体的好,,如果我要是用液体的硅脂,,应该怎么防址桥短路??意思就是说怎么个涂法???

网友:
硅脂会导电么?

网友:
硅脂应该不导电吧,只要涂上一层就够了,不需太多

网友:
不要用金色银色黑色的硅脂就没事

网友:
硅脂是绝缘的吧

网友:
白色跟灰色的硅脂不会导电

网友:
汗,硅脂谁告诉你会导电的?

网友:
硅脂不可能导电!

网友:
硅脂不可能导电,放心涂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硅脂导电

网友:
呵呵,硅脂随便涂,适量就可以了

网友:
硅脂是绝缘的呀

网友:
不会导电的``没事的吧``

网友:
   不是吧,硅脂导电??? 噢  买嘎的 !大八卦呀!

网友:
导热膏是不导电的, 而且不要涂多,多了散热效果反而不好,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正式维客?

网友:
硅胶如果导电,厂家就不会给CPU上了,因为温度高了,这胶会熔撒,那如果导电还不把板子都给烧了

网友:
都差不多把    就用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