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帮助-联想AM2 L-A690G

楼主(2010-11-15):
12V无短路,内存供电正常!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CPU供电电路所有场管G极都无电压。直接连到ISL6566上,场管D极有12V!
ISL6566有VCC、PVCC!EN直连MS专用芯片:1.78V电压!
ISL6566的VID引脚连到上拉电阻有1.78V电压!
换过所有场管。换过ISL6566!依然G极无电压!G极接的两个电阻正常!保证换上的都是好的!
CPU是好的,内存是好的,电源也是好的!都换过测试了!
对照好板测了CPU/内存/PCI的AD线都一致!
压过桥、座。CMOS电池换过,跳线跳过!
求大侠们帮帮忙!应该再查哪些?

网友:
cpu的编程电压、IC所需的PG信号正常吗?

网友:
isl6566那种芯片太薄很容易焊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