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 AN78MX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0-11-15):
   加1300CUP开机不复位 CUP上没有电压 我怀疑是ISL6323坏了 北桥上的电感是1.05V电源芯片是4446。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无复位先查各个 供电 时钟先吧,CPU供电 都不正常了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网友:
怀疑它就换了他

网友:
查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满不满足,都满足就把它换了,不满足就查相关线路。

网友:
6323这芯片不好找我都找了许多板子了

网友:
查CPU 核心供电对地阻值,上下管阻值, G级与S级之间阻值。正常情况下
再看看 主板的  内存、桥、上拉、VTT供电 是否正常 ,  CPU供电 在这些供电正常之后才有

全部正常查  ISL6323工作条件 , 重点查他的供电,开启信号,量周围元器件。正常的话最后换ISL6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