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的不解故障~~~

楼主(2010-11-15):
这样一个显卡,可以亮显示器(显示器灯是好显卡插上时的状态),但是没有任何显示,黑的。三基色阻值没问题,行场的波形也正常,表面也没有损伤,GPU也加焊过了,BIOS刷过了,DVI也不能使用。牛了,我太不解了、

网友:
从作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重做GPU就好

网友:
还要考虑DAC电路的供电,一般是通过1117输出的一个2.5V电压。

网友:
应该还是GPU

网友:
查接口供电的5V 有没正常08门电路有没坏。

网友:
还是gpu问题。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呀,,说来让大家分享下!!

网友:
GPU重新做了 故障依然是可以激活显示器,但是黑屏无显示。

网友:
可以宣告报废了

网友:
显卡都没换?

网友:
金手指打值看看!用PCI显卡带用软件检测看看报错的情况!